[Event Recorder] Event Recorder出现Host Buffer Overflow解决办法

楼主(2021-04-2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How to “reduce the frequency of  buffer writes ”? 这里的buffer writes指的是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ow to “reduce the frequency of  buffer writes ”? 这里的buffer writes指的是什么?

我碰到过这种现象。
如果太频繁的调用Event的功能,就会出现。 多少算频繁呢? 我在几十us调用一次的时候,就会出现。 毫秒级调用的时候,就还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