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在调试时如何在debug(printf)_viewer看到输出的信息

楼主(2021-04-28):
如题,不用串口功能,如何实现printf函数能在debug(printf)_viewer窗口看到打印信息?

网友A:
MDK的的printf调试组件里面展示吗

【专题教程第7期】终极调试组件Event Recorder,各种Link通吃,支持时间和功耗测量,printf打印,RTX5及中间件调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176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DK的的printf调试组件里面展示吗

【专题教程第7期】终极调试组件Event Recorder,各种Link通吃,支持时 ...

按照教程配置,使用的是ulink,下载调试就弹出 “Trace HW not present”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按照教程配置,使用的是ulink,下载调试就弹出 “Trace HW not present”

你用的ULINK? 不要选择这个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ULINK? 不要选择这个即可
已经可以了,谢谢指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可以了,谢谢指点

好的,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