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TDC] stm32h743+转换模块+lvds屏,驱动怎么配置呢

楼主(2021-04-28):
有人用过stm32h743(V7) + MS90C385B显示LVDS(京东方的BP101WX1-206屏)的屏吗,这个屏驱动是咋写呢,只写过LTDC显示RGB屏的,还是参考硬汉教程的,是也只要配置信号极性和时序配置那些吗,不过我再那个LVDS屏的规格书里面没有发到那些时序参数的介绍,有人知道咋写吗,求指导,万分感谢!

网友:
请楼主务必把相关资料直接放上来。大家本来都是靠休息时间相互帮忙。还要让人去找资料,不合适。

网友:
屏带了RGB转LVDS转换器了吧,H7驱动LVDS屏需转换下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按照 rgb 的配置就可以了

网友:
按照正常的RGB配置即可。需要转换芯片,可能是集成在屏内的,具体的RGB配置看RGB--LVDS芯片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