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多个窗口打开后怎么处理?
特别照顾组

楼主(2021-04-28):
假如1.我按测试按键打开一个窗口

2.再按设置键再打开一个窗口,前面测试窗口怎么处理?
3.再按系统又打开一个窗口,
。。。这些窗口怎么处理?是隐藏好还是怎么处理?

还有那些打开的子窗口。。。

网友A:
如果资源多,无需删除,直接在之前的窗口上面展示即可,如果资源少,建议删除之前的再创建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资源多,无需删除,直接在之前的窗口上面展示即可,如果资源少,建议删除之前的再创建新的

sdram是8M的,隐藏的话,不知道容量够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资源多,无需删除,直接在之前的窗口上面展示即可,如果资源少,建议删除之前的再创建新的

如果各大界面和子界面隐藏,8MB SDRAM不知道够不够。很想请教下群主。我参考了好几家产品,有的设置直接是按键不停循环显示,有的是按下按键就弹出一个窗口,选定后就消失。有的是下拉选择。不知道选用哪种好。感觉界面好费事费时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dram是8M的,隐藏的话,不知道容量够吗?

这个可以获取动态内存剩余量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