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Link] 请问怎么取消Jlink烧录提示进度条的置顶?

楼主(2021-04-29):
外挂了Flash,烧录比较慢(1M+4M)大约60秒,烧录时Jlink会显示进度条。这个可以取消置顶吗?挡住了我的其他窗口。

网友A:
楼主说的是J-Flash烧写时的进度条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说的是J-Flash烧写时的进度条吗

如图:

网友:
Embedded Studio和IAR都会弹这个,而MDK不会,应该可以设置

网友B(2022-09-01):
你好 看了您的这个jlink的帖子 有提到外挂spi然后烧写 想问问您外挂spi flash烧写是怎么实现的 可以详细说说么  谢谢

网友:
你好 看了您这个j-link的帖子 有提到外挂spi然后烧写
想问问您外挂spi flash烧写是怎么实现的 可以详细说说么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 看了您的这个jlink的帖子 有提到外挂spi然后烧写 想问问您外挂spi flash烧写是怎么实现的 可以详细说 ...

我的是QSPI的Flash,支持直接访问的。
你说的可能是那种SPI的,参考这个实现烧录:https://wiki.segger.com/Open_Flashload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