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 V7.X] 移植RL-TCPnet V7.X的问题?

楼主(2021-04-29):
STM32F429BIT6使用DM9162移植  V6-1008_RL-TCPnet V7.X实验_TCP客户端(RTX5)

void netETH_Notify (uint32_t if_num, netETH_Event event, uint32_t val)
{
NET_ETH_LINK_INFO    *info;

    switch (event) {
    case netETH_LinkDown:
        if(g_ucEthLinkStatus == 2){
            g_ucEthLinkStatus = 3;
        }else{
            /*  上电后进入,进入一次  */
            g_ucEthLinkStatus = 1;
        }
            printf_eth ("Link is down\r\n");
        break;

    case netETH_LinkUp:  /* 进入不了???? */
        g_ucEthLinkStatus = 2;
        printf_eth ("Link is up\r\n");
        info = (NET_ETH_LINK_INFO *)&val;

        switch (info->speed) {
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printf_eth ("10 MBit\r\n");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printf_eth ("100 MBit\r\n");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printf_eth ("1 GBit\r\n");
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
        switch (info->duplex) {
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printf_eth ("Half duplex\r\n");
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printf_eth ("Full duplex\r\n");
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break;

    case netETH_Wakeup:
        printf_eth ("Wakeup frame received\r\n");
        break;

    case netETH_TimerAlarm:
        printf_eth ("Timer alarm\r\n");
        break;
    }
}

是硬件的问题吗?

网友A:
有可能,测量下你硬件的PHY芯片输出2.5V/1.8V那个引脚正常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,测量下你硬件的PHY芯片输出2.5V/1.8V那个引脚正常不

DM9162的1脚和2脚输出1.76V,读DM9162的ID也是正确的,但是就是检测不到网线插入和拔出。
读DM9162的01寄存器,值=0x7849

楼主:
1脚和2脚电压1.76V,可以正确读到DM9162的ID,读00寄存器,值0x1000,读01寄存器,值0x7849。
网线插入,上电,检测不到网线接入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脚和2脚电压1.76V,可以正确读到DM9162的ID,读00寄存器,值0x1000,读01寄存器,值0x7849。
网线插入 ...

首先一定要确保没有虚焊。

然后你看下你的这个芯片的DM9162的后缀是什么,可以手动读取下连接状态寄存器试试

另外你可以降低9162所涉及到GPIO速度等级,设置为low试试。

楼主:
初始化DM9162,可以读到DM9162的设备ID,配置为“自动协商”的时候,总是无法成功(问题出在此处?),读BMSR寄存器的时候读出来的永远都是默认值0x00007849,可以确认写PHY及读PHY是没有问题,现象是2个状态灯会闪烁一次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初始化DM9162,可以读到DM9162的设备ID,配置为“自动协商”的时候,总是无法成功(问题出在此处?),读BM ...

最后确定是晶振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最后确定是晶振的问题

谢谢告知最终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