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XIP模式下可以動態改變QSPI的除頻設定嗎?

楼主(2021-04-30):
請問,如果CODE已經是在外部的FLASH(QSPI,XIP)執行了..
這時候如果CODE改變QSPI除頻的設定...
程式執行會不會有什麼問題?

网友:
可以配置。

楼主:
我今天試了..執行HAL_QSPI_Init(&d_hqspi)後...不能正常動作...
即使設定和原來的一樣也不行..
但是只要不操作HAL_QSPI_Init(&d_hqspi)..動作就是對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今天試了..執行HAL_QSPI_Init(&d_hqspi)後...不能正常動作...
即使設定和原來的一樣也不行..
但是只要 ...

程序跑在 QSPI FLASH 时,是不能操作 QSPI 的,你可以将设置 qspi 的代码跑在RAM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