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AL] RTC精密数字校准

楼主(2021-04-30):
库函数HAL_RTCEx_SetSmoothCalib实现精密校准,假设RTC一天快了1秒,怎么理解使用这个函数呢?

网友:
看了下这个函数,只有简单的寄存器设置,这个有必要研究下手册了

/**
  * @brief  Set the Smooth calibration parameters.
  * @param  hrtc RTC handle
  * @param  SmoothCalibPeriod Select the Smooth Calibration Period.
  *          This parameter can be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:
  *             @arg RTC_SMOOTHCALIB_PERIOD_32SEC: The smooth calibration period is 32s.
  *             @arg RTC_SMOOTHCALIB_PERIOD_16SEC: The smooth calibration period is 16s.
  *             @arg RTC_SMOOTHCALIB_PERIOD_8SEC: The smooth calibration period is 8s.
  * @param  SmoothCalibPlusPulses Select to Set or reset the CALP bit.
  *        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:
  *             @arg RTC_SMOOTHCALIB_PLUSPULSES_SET: Add one RTCCLK pulse every 2*11 pulses.
  *             @arg RTC_SMOOTHCALIB_PLUSPULSES_RESET: No RTCCLK pulses are added.
  * @param  SmoothCalibMinusPulsesValue Select the value of CALM[8:0] bits.
  *        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any value from 0 to 0x000001FF.
  * @note   To deactivate the smooth calibration, the field SmoothCalibPlusPulses
  *         must be equal to SMOOTHCALIB_PLUSPULSES_RESET and the field
  *         SmoothCalibMinusPulsesValue must be equal to 0.
  * @retval HAL status
  */
HAL_StatusTypeDef HAL_RTCEx_SetSmoothCalib(RTC_HandleTypeDef * hrtc, uint32_t SmoothCalibPeriod, uint32_t SmoothCalibPlusPulses, uint32_t SmoothCalibMinusPulsesValue)
{
  uint32_t tickstart;

  /* Check the parameters */
  assert_param(IS_RTC_SMOOTH_CALIB_PERIOD(SmoothCalibPeriod));
  assert_param(IS_RTC_SMOOTH_CALIB_PLUS(SmoothCalibPlusPulses));
  assert_param(IS_RTC_SMOOTH_CALIB_MINUS(SmoothCalibMinusPulsesValue));

  /* Process Locked */
  __HAL_LOCK(hrtc);

  hrtc->State = HAL_RTC_STATE_BUSY;

  /* Disable the write protection for RTC registers */
  __HAL_RTC_WRITEPROTECTION_DISABLE(hrtc);

  /* check if a calibration operation is pending */
#if defined(RTC_ICSR_RECALPF)
  if ((hrtc->Instance->ICSR & RTC_ICSR_RECALPF) != 0U)
#endif /* RTC_ICSR_RECALPF */
#if defined(RTC_ISR_RECALPF)
    if ((hrtc->Instance->ISR  & RTC_ISR_RECALPF)  != 0U)
#endif /* RTC_ISR_RECALPF */
    {
      tickstart = HAL_GetTick();

      /* Wait for pending calibration operation to finish */
#if defined(RTC_ICSR_RECALPF)
      while ((hrtc->Instance->ICSR & RTC_ICSR_RECALPF) != 0U)
#endif /* RTC_ICSR_RECALPF */
#if defined(RTC_ISR_RECALPF)
        while ((hrtc->Instance->ISR  & RTC_ISR_RECALPF)  != 0U)
#endif /* RTC_ISR_RECALPF */
        {
          if ((HAL_GetTick() - tickstart) > RTC_TIMEOUT_VALUE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/* Enable the write protection for RTC registers */
            __HAL_RTC_WRITEPROTECTION_ENABLE(hrtc);

            /* Change RTC state */
            hrtc->State = HAL_RTC_STATE_TIMEOUT;

            /* Process Unlocked */
            __HAL_UNLOCK(hrtc);

            return HAL_TIMEOUT;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
  /* Configure the Smooth calibration settings */
  MODIFY_REG(hrtc->Instance->CALR, (RTC_CALR_CALP | RTC_CALR_CALW8 | RTC_CALR_CALW16 | RTC_CALR_CALM), (uint32_t)(SmoothCalibPeriod | SmoothCalibPlusPulses | SmoothCalibMinusPulsesValue));

  /* Enable the write protection for RTC registers */
  __HAL_RTC_WRITEPROTECTION_ENABLE(hrtc);

  /* Change RTC state */
  hrtc->State = HAL_RTC_STATE_READY;

  /* Process Unlocked */
  __HAL_UNLOCK(hrtc);

  return HAL_OK;
}

网友A:
找到了,有个专门的软件包和相关文档。
https://www.st.com/en/embedded-software/x-cube-rtc.html

网友:
我们是有自己做高精度时钟仪,能到0.01秒/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到了,有个专门的软件包和相关文档。
https://www.st.com/en/embedded-software/x-cube-rtc.html

仍然一头雾水,想要那种傻瓜式的,谢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