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工业仪表用电阻触摸屏还是电容触摸屏好?
特别照顾组

楼主(2021-04-30):
大家觉得工业上的仪器用哪种触摸屏好?

网友A:
工业的电阻好。

电容的,在低温,潮湿等环境,问题较多。

网友:
要么按键,要么电容,但电容玻璃要注意是否为宽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业的电阻好。

电容的,在低温,潮湿等环境,问题较多。

新来了个硬件,以前从没搞过LCD,一来就说用电容屏。

网友:
西门子,三菱,太大的工业触摸屏清一色电阻屏,这已经说明问题了

网友B:
工业使用,如果环境灰尘较多的话,触屏是不太方便的,这时候会考虑使用键盘输入,但是键盘输入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,就是在有数据输入的过程中,输入框如何激活得到焦点的问题,这个在触屏中没有问题,点一下就可以了,但是在键盘控制输入的时候就相当麻烦,请问有好的处理方法吗?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工业使用,如果环境灰尘较多的话,触屏是不太方便的,这时候会考虑使用键盘输入,但是键盘输入会带来一个新 ...

焦点切换问题,把控件串到一个链表里面,然后,通过链表访问。

网友:
一般情况用电阻屏
但目前很多国际大厂也开始推出适合工业环境的电容屏,可以关注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