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站内有没有较完整带颜色注释的RGB565颜色值定义?

楼主(2021-05-01):
#define WHI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FF
#define BLA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
#define BLU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1F
#define BR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81F
#define GR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E0
#define GBLU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7FF
#define R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800
#define MAGENT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81F
#define GRE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7E0
#define CYA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FF
#define YELLO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E0
#define BROW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BC40 //棕
#define BRR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C07 //棕红
#define GRA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430 //灰

我现在只有这些,有的还不知道是啥颜色

网友:
常用RGB颜色表(excel), 可以采用RGB格式定义16位色屏颜色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=261&fromuid=58

楼主:
有点儿不对劲儿呀,按这个表,孔雀蓝的RGB888值是0X33A1C9,分别提取RGB上的565位组成新的RGB565颜色值为0X9C29,但是实际显示出来的根本不是孔雀蓝那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点儿不对劲儿呀,按这个表,孔雀蓝的RGB888值是0X33A1C9,分别提取RGB上的565位组成新的RGB565颜色值为0X ...

转换成RGB565后,实际效果会有点偏差。

楼主:
这个偏差好像挺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偏差好像挺大

那只能作为参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