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29定时器6配置使能后立刻进中断的疑惑

楼主(2021-05-01):
大神,今天调了有一会定时器了,发现配置好寄存器后,也清除了状态寄存器,后才使能TIM6中断请求,只是CEN位没置1使能定时器,等到我想用的时候,一使能直接进中断,网上看了很多说是状态清零放在中断使能前,也照做了,但不行。只有配置定时器后立马使能定时器才不会进中断,我关察没使能时CNT计数器也没计数啊,怎么放别那一使能就进中断了呢?

网友A:
你用的是标准库吧,一直都有这个问题。

网上也是各种解决办法,我看着麻烦,干脆首次进入那些忽略不管。

现在HAL版貌似已经修正这个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是标准库吧,一直都有这个问题。

网上也是各种解决办法,我看着麻烦,干脆首次进入那些忽略不管。 ...

我用寄存器操作的,相当是配置完寄存器后立刻使能运行不会立刻进中断,但我把使能运行放在别处的话就有问题了。算了,不管了。感谢大神的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