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wIP] STM32H750+CibeMAX+FreeRTOS+Lwip在接收数据时,导致Lwip死机问题

楼主(2021-05-03):
目前设备作为客户端,连接远程服务端,整个通讯功能已经调试完成了,也做了大数据接收测试,可以做到55Mbps左右。
在正常测试自定义的通讯协议的时候也没发现什么问题,本身这个协议数据量就不大20Kpbs,但是添加其他任务时,可能优先级比通讯的优先级高,偶尔会导致Lwip死机,返回err:netconn_recv(conn, &buf):-13. 然后关闭连接,删除连接,再次连接也连接不上,把网线拔掉再次插上则可以连接上。
本人也是第一次弄这个协议栈,在应用中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,有下面几个问题:
1.拔网线可以解决死机问题,但是应用中不可能去现成拔网线。解决死机问题,最简单粗暴的就是把lwip关掉,重新启动,不知道是否可行?
2.目前使用的静态IP,如果变更本地的IP地址是否也是需要重新初始化lwip?
3.DHCP功能启用了,但是无法获取到被分配的IP,没有调试通,求解答?

Lwip配置

Lwip配置

MPU配置

MPU配置

网友A:
1、可以重启
2、不用重新初始化
3、这个应该是程序问题,下载H7的Cube软件包,里面有DHCP的案例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可以重启
2、不用重新初始化
3、这个应该是程序问题,下载H7的Cube软件包,里面有DHCP的案例实现

硬汉哥,怎么去操作重启任务呢?加上这个设备也就不用担心连接不上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怎么去操作重启任务呢?加上这个设备也就不用担心连接不上了

之前RL-TCPnet我是这么干的,你可以强行重新初始化试试

【实战经验分享】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拔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386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前RL-TCPnet我是这么干的,你可以强行重新初始化试试

【实战经验分享】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 ...

硬汉哥,我这个以太网有出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,在与服务器通讯过程中,服务器连续发数据包的情况下,每包1055个字节,第一包接收到一直都是正确的,后面大约在3-5包100%出现接收的数据不对,恰巧是数据包最后的10个字节左右,而这10个字节恰恰是上上个数据包的最后几个字,相当于没收到最新数据的后面几个字节,我看了SRAM(0x30040000)里面的数据,确实没有收到最后几个字节。RX_buf[4][1524],这个是接收缓存,定义在0x30040300.请帮忙分析下,谢谢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我这个以太网有出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,在与服务器通讯过程中,服务器连续发数据包的情况下,每包 ...

你有测试过你这个设备的丢包问题吗,类似这样,感觉程序设计还是有点问题。

ThreadX NetX的百万连续ping包测试通过,无丢包,耗时4小时25分钟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9151&fromuid=58

楼主(2021-12-10):
引用 网友A:
你有测试过你这个设备的丢包问题吗,类似这样,感觉程序设计还是有点问题。

ThreadX NetX的百万连续pi ...

硬汉哥你好,请问H750的网络口可以支持文件传输吗?用什么协议呢,目前使用TCP传输文件太慢,网络好的情况下 实测1MB/5.5S(包含存储时间1.6S),网络差的情况下,延迟严重,丢包很严重,文件传输不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