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内核的开关中断使用BasePri实现方法,支持AC5,AC6,MDK和GCC

楼主(2021-05-04):
详情可以看教程第11章节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9514

ThreadX提供的例子是采用的PRIMASK寄存器做全局开关中断,这里提供一个使用Basepri寄存器做全局开关中断的方案,这样可以让高优先级中断不受ThreadX管控,实现零中断延迟。

实现代码如下,大家仅需修改tx_port.h文件中的TX_DISABLE,TX_RESTORE和_tx_thread_system_return_inline实现为如下即可:

#include "stm32h7xx_hal.h"
#define ThreadX_MAX_INTERRUPT_PRIORITY                   (0x10)

#define TX_INTERRUPT_SAVE_AREA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 was_masked;
#define TX_DIS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s_masked = __get_BASEPRI(); __set_BASEPRI(ThreadX_MAX_INTERRUPT_PRIORITY);

#define TX_RESTOR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set_BASEPRI(was_masked);

#define _tx_thread_system_return                _tx_thread_system_return_inline

static void _tx_thread_system_return_inline(void)
{
unsigned int          was_masked;

    /* Set PendSV to invoke ThreadX scheduler.  */
    *((ULONG *) 0xE000ED04) = ((ULONG) 0x10000000);
    if (__get_IPSR()  == 0)
    {
                 was_masked = __get_BASEPRI();
                 __set_BASEPRI(0);
                 __set_BASEPRI(was_masked);
    }
}

我们这里设置宏定义ThreadX_MAX_INTERRUPT_PRIORITY为0x10,表示调用函数TX_DISABLE关闭中断的时候,仅关闭抢占优先级1到15,抢占优先级0未不关闭(NVIC的优先级分组为4,STM32仅使用高4bit)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修改调整

网友A:
大神你好,请教一下,

历程 V7-3007_ThreadX Task Priority Change 与 安富莱_STM32-V7开发板ThreadX内核教程(V0.4).pdf  资料里面显示的任务优先级貌似有些冲突啊 ? 看着看着就迷糊了啊 ?

这个里面说的是数值越小,优先级越低

这个里面说的是数值越小,优先级越高  ? 按照上面资料的介绍,那这个里面的 空闲任务 是占用了 最高 优先级了啊 ?

那到底是数值越小优先级是高还是低 啊 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神你好,请教一下,

历程 V7-3007_ThreadX Task Priority Change 与 安富莱_STM32-V7开发板ThreadX内 ...

教程里面的说明有问题,下一版升级我修正下。

网友B(2024-10-12):
请问我要同时维护gcc和keil两个工程的话,两个工程的tx_port.h要怎么改呢,都改成这样吗?调用的时候就调用TX_DISABLE和TX_RESTORE就行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我要同时维护gcc和keil两个工程的话,两个工程的tx_port.h要怎么改呢,都改成这样吗?调用的时候就调用 ...

V7-3006是完整例子,你可以看下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