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系列参考手册上有关SDRAM控制器中的一个描述性BUG

楼主(2021-05-04):
STM32 H7F7F4系列参考手册上,对于FMCSDRAM控制器中的SDRAM时序寄存器FMC_SDTRx存在一个描述性的错误,手册将FMC_SDTRxTRAS位对应的功能描述为:配置自刷新时间(Self refresh time),英文对应解释为:“These bits define the minimum Self-refresh period in number of memoryclock cycles”。
       然而在SDRAM中,刷新操作分为两种,一个是“自动刷新(Auto refresh)”,一个是 “自刷新(Self refresh)”,无论是何种刷新方式,都不需要外部提供行地址信息,因为这是一个内部的自动操作。我们常说的SDRAM每隔64ms就需要刷新一次,指的是“自动刷新(Auto refresh)”。这里TRAS可以设置的周期为116个时钟周期,故不能是用来设置“自动刷新(Auto refresh)”周期。
       而“自刷新(Self refresh)”主要用于休眠模式低功耗状态下的数据保存。在发出“自动刷新”命令时,将CKE置于无效状态,就进入了“自刷新”模式,此时不再依靠系统时钟工作,而是根据内部的时钟进行刷新操作。在“自刷新”期间除了CKE之外的所有外部信号都是无效的(无需外部提供刷新指令),只有重新使CKE有效才能退出“自刷新”模式并进入正常工作状态。故“自刷新”模式不需要FMC控制器从外部控制即可自行刷新SDRAM。所以TRAS位对应的也肯定不是SDRAM中定义的“自刷新(Self refresh)”功能。
       实际上,从寄存器命名的角度来看,TRAS位对应的应该是SDRAM中的tRAS周期,对应的英文描述为Active to precharge Command Period,即“行激活(Active)”到“预充电(Precharge)”操作的时间间隔,这是由于完成“行激活(Active)”操作后,一般要进行读/写操作,然后再判断是否读取新的行中的数据,再进行行的预充电操作。
       对应到HAL库中,即FMC_SDRAM_TimingTypeDef时序设置结构体中的SelfRefreshTime设置参数应该对应tRAS周期。而此结构体中真正对应“自动刷新”命令等待时间(tRC周期)应该是RowCycleDelayHAL库给出的英文对应解释为:the delay between the Refresh command and the Activate command andthe delay between two consecutive Refresh commands,即tRC周期。可以参考下两图对这两个时间解释:

ISSI IS42S32800B SDRAM时序参数图

ISSI IS42S32800B SDRAM时序参数图
ISSI IS42S32800B SDRAM时序参数图

Winbond W9825G6KH SDRAM时序参数图

Winbond W9825G6KH SDRAM时序参数图
WinbondW9825G6KH SDRAM时序参数图
       tRAS时间比tRC时间要短,只要SelfRefreshTime设置为tRAS还能正常工作,说明此结论是正确的,经过实际开发板验证无误。同时V7开发板例程也是将SelfRefreshTime设置为tRAS。

网友(2021-11-23):
牛哇,尽管基本看不懂。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