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] H7使用DMA传输外设数据到memory,内存首地址为0x24000350,但是内存数据无法改变

楼主(2021-05-04):
H7使用DMA传输外设数据到memory,内存地址为0x24000350,但是内存0x24000350到0x2400035f的数据无法随外设数据改变。使用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或者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都无法刷新内存数据。关闭Cache后,内存0x24000350到0x2400035f的数据随外设数据改变。该内存使用malloc申请,空间大小10个字节,返回uint16_t *。

网友A:
基础操作,按说没什么问题,上程序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基础操作,按说没什么问题,上程序看看。

uint16_t *p = NULL;

void main()
{
     p = (uint16_t *)malloc(10);
     HAL_DMA_Start(&DmaHandle,GPIOH_BASE,p,3)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SCB_CleanDCache_by_Addr((uint32_t *) p, 10);

          for(uint8_t i = 0; i < 5; i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printf("%x\r\n",p);
          }

          HAL_Delay(10);
    }
}

你好!代码逻辑就是这样子,DMA使用循环模式,有外设触发就将数据传到内存中,怀疑是内存地址对齐问题,但是又不知道malloc申请的内存地址怎么对齐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uint16_t *p = NULL;

void main()

稍完整点的程序,程序太少,看不出问题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稍完整点的程序,程序太少,看不出问题来。

别的程序就剩初始化dma和触发源了,配置程序没问题。如果不使能Cache,数据传输正常,但是使用Cache后,有一部分内存数据无法与实际数据统一。怀疑是申请空间地址没有做32字节对齐,影响了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函数的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稍完整点的程序,程序太少,看不出问题来。

你好!我还想请教malloc申请的空间地址怎么做32字节对齐,我看例程上使用ALIGN_32BYTES初始化数组,但是我现在使用malloc申请空间,能不能也用ALIGN_32BYTES对齐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别的程序就剩初始化dma和触发源了,配置程序没问题。如果不使能Cache,数据传输正常,但是使用Cache后, ...

首先这句就有点小问题
HAL_DMA_Start(&DmaHandle,GPIOH_BASE,p,3);执行后,在不知道DMA是否执行完毕的情况下,直接执行SCB_CleanDCache_by_Addr((uint32_t *) p, 10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这句就有点小问题
HAL_DMA_Start(&DmaHandle,GPIOH_BASE,p,3);执行后,在不知道DMA是否执行完毕的 ...

这种会出现固定地址数据无法刷新的问题吗?按道理这种可能会出现不固定地址的数据不一致问题,但是应该不会出现固定地址内数据无法刷新的问题。我现在的现象是固定地址的数据不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种会出现固定地址数据无法刷新的问题吗?按道理这种可能会出现不固定地址的数据不一致问题,但是应该不 ...

这就是前面说的问题了,你的代码贴的不全。

你的配置的地址空间开Cache了,是读Cache和写Cache都开了,还是仅开了读Cach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是前面说的问题了,你的代码贴的不全。

你的配置的地址空间开Cache了,是读Cache和写Cache都开了 ...

ALIGN_32BYTES(uint16_t *p) = NULL;
DMA_HandleTypeDef DmaHandle         = {0};  /* DMA句柄 */

void main ()
{
    /* Enable I-Cache */
    SCB_EnableICache();

    /* Enable D-Cache */
    SCB_EnableDCache();

        /* HAL初始化 */
        HAL_Init();

        /* 时钟初始化 */
        SystemClock_Config();

        DMA_Init();

     p = (uint16_t *)malloc(10);
     HAL_DMA_Start(&DmaHandle,GPIOH_BASE,p,3)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SCB_CleanDCache_by_Addr((uint32_t *) p, 10);

          for(uint8_t i = 0; i < 5; i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printf("%x\r\n",p);
          }

          HAL_Delay(10);
    }
}

void DMA_Init(void)
{

    DmaHandle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HALFWORD;
    DmaHandle.Init.MemDataAlignment    = DMA_PDATAALIGN_HALFWORD;
    DmaHandle.Instance       = DMA1_Stream0;
    DmaHandle.Init.Request   = DMA_REQUEST_TIM1_TRIG;
    DmaHandle.Init.Direction = DMA_PERIPH_TO_MEMORY;
    DmaHandle.Init.PeriphInc = DMA_PINC_DISABLE;
    DmaHandle.Init.MemInc    = DMA_MINC_ENABLE;
    DmaHandle.Init.Mode      = DMA_CIRCULAR;
    DmaHandle.Init.Priority  = DMA_PRIORITY_VERY_HIGH;
    DmaHandle.Init.FIFOMode 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Assert (HAL_DMA_Init(&DmaHandle) != HAL_OK);

    __HAL_LINKDMA(&TimHandle,hdma[TIM_DMA_ID_TRIGGER],DmaHandle);
}

DMA配置和主函数测试代码如上。硬件会有方波作为触发源,触发DMA传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