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请教正弦信号采样频率?

楼主(2021-05-04):
一个10K的正弦信号,采样率是不是设置成2*10K以上 就可以正常采集?

网友A:
对,对简单的理解,香农采样定理是这样的。要复原的好,至少10倍以上采样率

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Ny ... on_sampling_theore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对简单的理解,香农采样定理是这样的。要复原的好,至少10倍以上采样率

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 ...

10倍以上的采样?

网友:
工业应用环境复杂,10倍以上靠谱,稳妥。 我当前经常处理50Hz交流电信号,常规的做法是24个点采样,好一点的方案采80个点,更方便计算突变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