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选择yaffs direct还是threadx filex?

楼主(2021-05-05):
开发板上有一片NAND FLASH,已经移植了threadx,现在准备移植文件系统,以前一直用的yaffs2比较稳定,现在比较纠结要不要用yaffs direct替换掉全家桶里的Filex?

网友:
整就整全套,一劳永逸

网友A:
我对比了yaffs和fileX的API,yaffs是unix风格,我移植sqlite的vfs更匹配。fileX没有单个文件的flush,为保证数据完整性只能整个media清缓存,IO性能差一些。所以我还是推荐用yaff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对比了yaffs和fileX的API,yaffs是unix风格,我移植sqlite的vfs更匹配。fileX没有单个文件的flush,为保 ...

yaffs不兼容FAT,这点不爽。

网友(2021-07-12):
fat就不适合nand,加上ftl层,掉电太可怕了。硬件设计时得加上holdup电容,监测到掉电是执行关机流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