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EGGER RTT] STM32H743用RTT打印问题

楼主(2021-05-06):
我的STM32H743的100pin的封装引脚已经全部用完了。没法给出多余UART来作为调试串口,但是调试串口又是必须的,因为我需要进行频繁上下电压力测试。我用RTT来代替调试串口,发现每次断电上电都要用JLINK viewer重新connect才可以显示MCU的启动打印信息,没法和自动化测试结合到一起。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断电上电后不重新连接jlink就可以像串口一样打印信息,当然全称JLINK硬件是连接上的。

网友A:
我们H7-TOOL,配合我们的TOOL上位机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H7-TOOL,配合我们的TOOL上位机可以。

我看H7TOOL也有RTT Start按钮,你的指是只需要开一次,后面断电上电可以H7 TOOL自动监测和自动连接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看H7TOOL也有RTT Start按钮,你的指是只需要开一次,后面断电上电可以H7 TOOL自动监测和自动连接?

只要你没有换程序,或者临时接到其它板子上面,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