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RTX5移植疑问和总结

楼主(2021-05-06):
疑问1:怎么没有看到要对 fpu保存堆栈做工作,例如f407,f429,rtx5的代码会自动识别吗?

总结1: 按着硬汉的教程移植到103.
          主要问题都出现在hal库的HAL_Delay和HAL_GetTick这两个函数。

          HAL_GetTick被HAL库使用。硬汉的例子是,在没有os的情况下,直接在此代码延时。但此函数的原意是,tick是在中断里面累加(即tick是并行的)。
          如果HAL_GetTick多次调用,那延时会很长。
          例如spi的函数里面调用了HAL_GetTick, 正好我的代码在初始化时,调用了几百次spi,导致初始化时间很长。所以最好是把os启动以后,再使用hal库。
          这个hal库的延时,还要依赖硬件,真是很麻烦。有些特殊的场合,不方便。我的想法是,os没有启动时,就用time7,启动os前,关闭time7。

          HAL_Delay我搜索了一下,HAL库自身没有用,建议大家用了os后,就用os自带的延时。

网友A:
1、必须有
2、这就是你们的工程框架设计的不合理的地方,所有外设初始化最好放在启动里面做,我的RTX5全部在里面做,有效避免了OS启动前各种外设初始化造成的奇葩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必须有
2、这就是你们的工程框架设计的不合理的地方,所有外设初始化最好放在启动里面做,我的RTX5全部 ...

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。RTX5使用的cmsis的API,我怎么没有看到中断里面用的,原来我看rtx4和freertos都有中断专用的api,现在不需要了吗?例如isr_sem_send,现在RTX5看不到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。RTX5使用的cmsis的API,我怎么没有看到中断里面用的,原来我看rtx4和freertos都有中 ...

统一了。

支持中断里面调用的,官方有个列表说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统一了。

支持中断里面调用的,官方有个列表说明。

谢谢。还是要花时间仔细翻下官方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