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多CPU间大数据通讯总线方式

楼主(2021-05-07):
请教一大家,多CPU间需要相互大数据通讯(大部分情况 是一对多通讯),一般用什么总线好?
下图是三菱PLC模块的总线扩展卡,需要什么功能,直接就买一个模块插上就行了,非常方便

网友A:
不知道你的大数据需要多大的带宽。

你这种应该属于总线组网了,显然以太网,CAN或485更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的大数据需要多大的带宽。

你这种应该属于总线组网了,显然以太网,CAN或485更方便。

Can和485满足不了,如果用以太网的话得外接一个交换机,有没有像这种类似于三菱PLC的并行总线通讯的?

楼主:
还有,如果用SPI通信,大概20cm的排线,最快能够做到多少速度的通讯?两个MCU的SPI怎么用DMA的传输方式实现全双工的通讯呢?

网友B:
cpu和gpu之间是pcie,cpu和cpu之间应该也可以pcie吧,可以找些pcie的资料看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,如果用SPI通信,大概20cm的排线,最快能够做到多少速度的通讯?两个MCU的SPI怎么用DMA的传输方式实现 ...

这个要实际测试,STM32各个系列的标准库和HAL库的软件包里面基本都有个SPI DMA方式双机通信的例子,可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实际测试,STM32各个系列的标准库和HAL库的软件包里面基本都有个SPI DMA方式双机通信的例子,可试 ...

好的,冒似都没找到SPI全双工通信的盒例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pu和gpu之间是pcie,cpu和cpu之间应该也可以pcie吧,可以找些pcie的资料看看。

STM32应该用不了PCIE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STM32应该用不了PCIE吧

STM32硬的就上FMC, 软的Micro-Xrce-DDS 了解一下,不过最好基于以太网 总要有妥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TM32硬的就上FMC, 软的Micro-Xrce-DDS 了解一下,不过最好基于以太网 总要有妥协。

请问STM32可以多个MCU走FMC总线吗,好像地址线只能当输出没法当输入信号吧?

网友:
据我所知,AB PLC的主机架的背板就是以太网,1734的模块间是CAN

网友:
短距离的,参考CPU,电脑主板的设计方案;中等距离的,一般是以太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