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] 请教UCOS II 浮点功能的问题

楼主(2021-05-07):
在网上下载的2.93.01版本源码移植到F407上,会卡死在#if (OS_CPU_ARM_FP_EN > 0u)
    reg_val = OS_CPU_CM_FP_FPCC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heck the floating point mode.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if ((reg_val & OS_CPU_CM_FPCCR_LAZY_STK) != OS_CPU_CM_FPCCR_LAZY_STK) {
        while (1u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ee Note (2)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;
        }
    }
#endif

如注释掉startup.s中Reset_Handler里FPU的代码,就可以运行。
                IF {FPU} != "SoftVFP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Floating Point Support at reset for FPU
                LDR.W   R0, =0xE000ED88         ; Load address of CPACR register
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; Read value at CPACR
                ORR     R1,  R1, #(0xF <<20)    ; Set bits 20-23 to enable CP10 and CP11 coprocesso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Write back the modified CPACR value
                ST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; Wait for store to complete
                DSB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Disable automatic FP register conten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Disable lazy context switch
                LDR.W   R0, =0xE000EF34         ; Load address to FPCCR register
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1, [R0]
                AND     R1,  R1, #(0x3FFFFFFF)  ; Clear the LSPEN and ASPEN bits
                STR     R1, [R0]
                IS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Reset pipeline now the FPU is enabled
                ENDIF

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?

谢谢!

网友:
对比下看看,启动文件.s有个注意的点,我之前是一执行浮点计算就异常中断,加了就不会

网友:
建议直接使用最新版本的uCOS-II即可

网友A:
这是很久以前的老问题了,你的程序设计混了,你启动文件里面关闭lazy stack特性,而你的程序里面启动FPU又要使用lazy staking(去年开源的uCOS-II和III都开始采用lazy stacking了,早期的没有使用,所以启动文件要关闭),这就bug了。

参考我的把,V5是F407

基于V5,V6和V7的最新版uCOS-II V2.93.00程序模板,含MDK和IAR两个版本,支持uC/Probe(2020-03-20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6928&fromuid=58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很久以前的老问题了,你的程序设计混了,你启动文件里面关闭lazy stack特性,而你的程序里面启动FPU又 ...

大佬,现在ucos开源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现在ucos开源了吗?

去年已经开源免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