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DROPDOWN_AddString(),添加超过3个,点击下拉框控件,就死机

楼主(2021-05-07):
stemwin 5.4的版本,遇到一个问题,DROPDOWN_AddString(),添加超过3个,点击下拉框控件,就死机,大家有好的解决方案吗?

网友A:
方便的话,发你的程序看下,这个属于基础操作,不该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发你的程序看下,这个属于基础操作,不该有问题。

不好意思,不是自己的项目。

刚刚验证了下, { DROPDOWN_CreateIndirect, "Dropdown", ID_DROPDOWN_0, 210, 160, 400, 70, 0, 0x0, 0 },
1、只显示3个是下拉框的高度设置了70,只够显示3个,修改高度到超过所有项高度之和,程序就不会跑飞。
2、若不改高度,设置 DROPDOWN_SetAutoScroll(hItem, 0);不自动显示滚动条,程序就不会跑飞,但会显示不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不是自己的项目。

刚刚验证了下, { DROPDOWN_CreateIndirect, "Dropdown", ID_DROPDOWN_0, ...

仅发个窗口带DROPDOWN的代码即可,方便我在模拟器上测试。

楼主:
DROPDOWN本身应该是没问题,用GUIBuilder生成的。在mainTask中将WM_MULTIBUF_Enable(1);改为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后。DROPDOWN控件可以正常使用,搞不清楚原因

WindowDLG.c

网友B:
我最多下拉有11个都没问题,不过我现在把那风格去掉了,我改为弹窗,点击按键选择。
下拉方式选项很多时,还要增加滑动条。

楼主:
最近又开始看这个下拉框的问题,一个简单测试页面,只有下拉框控件,项比较多,开启滚动条后,只出现下拉滚动,并且一直在闪,下拉框没有出现。若开启内存设备,则下拉框正常,开启三级缓冲,程序死掉。由此确定应该是滚动条的原因,具体原因,还得继续定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