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玩转DAPLINK] H7tool开上位机后没法仿真

楼主(2021-05-08):
硬汉你好,在H7tool使用过程中,发现一个问题:因为我需要使用12V供电,打开上位机开启12V输出(H7tool已使用12V外置电源供电),然后使用MDK下载程序,发现没法正常下载仿真,但是关闭上位机后,就可以正常下载仿真了。H7tool程序版本是最新的2.04 MDK版本5.33,请问是什么问题造成的?

网友:
你MDK选择WinUSB方式,不要使用HID方式可解决。

最新的2.04这个地方是个bug,已经修正好了,近期发布2.05版本解决。

楼主:
ok等更新。

楼主(2021-07-06):
硬汉,2.06版本仿真之后再结束仿真,用上位机就没法开启RTT了,但是用jlink RTT view可以开启,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,2.06版本仿真之后再结束仿真,用上位机就没法开启RTT了,但是用jlink RTT view可以开启,是什么原因 ...

帮你测试了下,正常,我用H7-TOOL调试我们的V7板子,你看看你那边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操作导致的。

动态GI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测试了下,正常,我用H7-TOOL调试我们的V7板子,你看看你那边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操作导致的。

动 ...

我用的IAR,也是同样的步骤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IAR,也是同样的步骤啊

IAR退出后,目标版不会复位,你点击几次这里复位目标板试试,还是不行的话,不清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AR退出后,目标版不会复位,你点击几次这里复位目标板试试,还是不行的话,不清楚了。

点了复位按钮,板卡也确实复位了,但还是不行,必须给H7TOOL断电一次才行,不然一直提示IDE调试期间禁用RTT

楼主:
试了一下,MDK没有问题,看来确实是IAR没有释放资源,IAR是8.50版本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点了复位按钮,板卡也确实复位了,但还是不行,必须给H7TOOL断电一次才行,不然一直提示IDE调试期间禁用R ...

想起来了,使用IAR必须断电一次TOOL,因为我们的DAPLINK仅对MDK的调试状态连接和退出做了识别

而IAR我们没有做,你进入TOOL的DAPLINK页面就看到了,实际上你退出IAR调试状态了,DAPLINK还数处于连接状态。当前这个功能仅对MDK做了支持,IAR还没有去研究,后面升级搞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