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nwin显示外部sd卡的png图片出现光晕

楼主(2021-05-08):
如题:使用了emwin对应的库,然后显示sd卡里面图片的时候有两个问题
第一张图片显示 854*350的,图片显示出现光晕那种效果,类似失真,不堪入目
第二张图片本来应该有透明通道的,但是透明通道显示为绿色了

实在找不到与原因,请教各位,谢谢

网友A:
仅楼主提供的这些信息,不太好判断问题。

可以考虑先直接转换成C数组展示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仅楼主提供的这些信息,不太好判断问题。

可以考虑先直接转换成C数组展示下。

汉哥,我这边当时尝试过将图片转化为c数组,也尝试过直接读取内存卡里面的图片显示,参考了教程里面的做法。显示还是模糊。我个人第一感觉可能是图片跟我所用的照片显示屏幕可能不匹配,图片小的时候显示还好,图片大了就出问题了。

网友A:
直接用BmpCvt转换成C数组后显示,如果也是这样,说明的显示屏有可能就是这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BmpCvt转换成C数组后显示,如果也是这样,说明的显示屏有可能就是这样的。

这样子,其实电脑上看的很清晰,有可能因为显示屏这边设置了RGB565格式的。图片转为格式为565的c数组的时候,也就失真了。。。。。想做个背景图来着,折腾了大概一天,ps,ar都用过,就是转换为565格式的时候图片就变样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