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wIP] 学习移植telnet到lwip上,有好的开源代码吗?

楼主(2021-05-08):
学习移植telnet功能,有合适的代码参考吗?

话说RL-TCPnet的代码不开源吗?

网友A:
对,TCPNET不开源。

看ThreadX NetXDUO即可

网友:
ThreadX全家桶所有组件综合模板发布,史上最强安全认证综合模板,稳如泰山,含AC5,AC6,IAR和GCC(2021-02-01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554&fromuid=58

网友B(2024-02-20):
引用 网友A:
对,TCPNET不开源。

看ThreadX NetXDUO即可

这个TELNET需要登录密码吗?
如果不需要的话,它和TCP有什么区别?
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TELNET需要登录密码吗?
如果不需要的话,它和TCP有什么区别?

可以设置登陆密码。

然后玩法就是这种命名行方式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设置登陆密码。

然后玩法就是这种命名行方式的

硬汉哥,像是这种效果。
是不是telnet的Library只是提供了对应的命令接口。

实际上的怎么去判断密码正确与否,等逻辑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实现的。
共产主义一定胜利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哥,像是这种效果。
是不是telnet的Library只是提供了对应的命令接口。

以TCPnet为例,用户设置密码后,是协议栈自己判断的。

其它的命令支持,用户可以自己添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