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串口助手] H7-TOOL免驱虚拟串口增加波形展示功能

楼主(2021-05-09):
下一版升级加入

网友A:
很有意义的功能功能啊

网友B:
那个示波器功能下,触发怎么弄呢?我老是弄不好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很有意义的功能功能啊

这个功能一般在哪里用到吗,看到有的串口助手也有这个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功能一般在哪里用到吗,看到有的串口助手也有这个功能

传感器波形展示,传感器的频率很低,需要查看波形时方便些。

TOOL上也加上是方便使用免驱版虚拟串口也可以展示波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个示波器功能下,触发怎么弄呢?我老是弄不好。

1、如果做单路波形采集,这里设置的那个通道做触发,推荐就用那个那个通道采集波形

2、支持了自动触发,普通触发和单次触发。

需要波形稳定展示的话,设置普通触发即可,但条件是达到触发值,如果没有达到触发值,波形是处于停止刷新状态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1、如果做单路波形采集,这里设置的那个通道做触发,推荐就用那个那个通道采集波形

貌似在自动触发情况下,触发值没有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貌似在自动触发情况下,触发值没有用。

自动触发不行,那个就是个简单的展示,得用普通触发,这个开始了ADC看门狗阈值做的上升沿下降沿判断。

网友:
只差Scope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功能一般在哪里用到吗,看到有的串口助手也有这个功能

我做这个功能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调试5位半万用表,用曲线来展示ADC值的变化趋势。
测量恒定定压时,32位ADC值抖动范围很大,通过屏幕已经无法看清ADC均值变化趋势和抖动范围,必须采用波形曲线来分析。
前几天获得曲线的方法是:将串口打印出的adc值复制到excel,通过excel的图表功能绘制出曲线,分析电源变化和温度变化对ADC值的影响。
硬件工程师一天需要重复几十次这种操作,效率太低,关键是不直观,硬件变化不能立马看到ADC的变化趋势。
用串口波形功能可以很快获得变化趋势和ADC漂移的速度,大大提高测试效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