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STM32H745的ADC的采样值超过了设置的分辨率

楼主(2021-05-10):
大佬们,,最近的项目发现,我H745双核的ADC有问题。
现象是我配置的是16位分辨率的AD,发现竟然会出现超过65536的AD值,请问这是什么情况

分析是我这个变量ADC_GetDMA_Buf是采集DMA的,我有个判断大于65536就记录下来,然后通过网络发送,发现并没有超过65536的,

void ADC1_Class::ADC1_DATA_Deal_Average(void)
{
         uint16_t i=0,j=0,MAX_POS=0,MIN_POS=0,k=0,m=0;
   uint32_t val[ADC1_SIMPLE_NUM]={0};
         uint32_t val_sum[ADC1_CHANNAL_NUM]={0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集个数    通道数
   uint32_t val1_Sort[ADC1_SIMPLE_NUM][ADC1_CHANNAL_NUM]={0};//5 5

         if(__HAL_DMA_GET_FLAG(&DMAx_Handler,DMA_FLAG_TCIF1_5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*)ADC_GetDMA_Buf,sizeof(ADC_GetDMA_Buf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HAL_DMA_CLEAR_FLAG(&DMAx_Handler,DMA_FLAG_TCIF1_5);
           // 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//采集DMA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ADC1_CHANNAL_NUM;i++)//5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total_ADC_Transfer_Amount;j+=ADC1_CHANNAL_NUM) //5*5=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5 5
                val1_Sort[m] = ((ADC_GetDMA_Buf[i+j]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val1_Sort[m]>6553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WV_Copper_Loss.U_Copper_Loss = (int) val1_Sort[m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WV_Copper_Loss.V_Copper_Loss = (int) val1_Sort[m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WV_Copper_Loss.W_Copper_Loss = (int)val1_Sort[m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0;
                  }
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个通道的数据转换成一维数组,
            for(i=0;i<ADC1_CHANNAL_NUM;i++)//5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ADC1_SIMPLE_NUM;j+=1) //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val[j] =  val1_Sort[j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个通道都找到最大最小值的位置,并赋值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找到最大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X_POS = ADC_Public_Cal_Fun_Class::Find_MAX_VAL_POS(val,ADC1_SIMPLE_NUM,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_POS = ADC_Public_Cal_Fun_Class::Find_MIN_VAL_POS(val,ADC1_SIMPLE_NUM,i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1_Sort[MAX_POS] 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1_Sort[MIN_POS] 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个通道的累加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ADC1_SIMPLE_NUM;k+=1)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val_sum +=  val1_Sort[k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_Class::ADC_Average_Val =  (uint32_t)(val_sum/(ADC1_SIMPLE_NUM-2));
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bADCDualConversionComplete = SET;
        }

           if(ubADCDualConversionComplete==SET 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bADCDualConversionComplete=RESET;
          }
}

上面代码的ADC_Average_Val是经过累加然后平均后的值,居然是8W多,反正就超过了65536,

这是我用网络发送上来的。用python记录的数据,右边的是ADC_Average_Val,我做了一个判断,大于65536就输出65536.然后除以10发送上来。

我就好奇了。为什么会这样
提示::
我这个AD是采集电机的电流的,当该路AD的电压值没有超过3.3V时,是正常的。一旦超过3.3V,就不正常了。PS:超过3.3V之后我有一个限位电路。能稳定到3.3V.

那假如稳定不到3.3V,AD值会超过65536吗,,大佬们有什么意见。

网友A:
你这个用的查询,中断还是DMA方式,可以考虑把每个采样的值都打印出来看下更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用的查询,中断还是DMA方式,可以考虑把每个采样的值都打印出来看下更好。

用的是DMA,用的是判断的 val1_Sort[m],每个采样值大于65536就赋值给一个变量,,可是都为0,,那就是没有,好奇怪,
可是累加出来就有8W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用的查询,中断还是DMA方式,可以考虑把每个采样的值都打印出来看下更好。

我的怀疑是,H7的ADC的DR寄存器是32位的,虽然我配置的是16位的AD,可是我的AD输入超过了3.3V,那么AD就出问题了,,就超过了65536的值,因为DR不止16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怀疑是,H7的ADC的DR寄存器是32位的,虽然我配置的是16位的AD,可是我的AD输入超过了3.3V,那么AD就 ...

方便的话,把你的DMA和ADC配置代码贴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