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碰到一段代码没有懂,希望各位大佬能帮忙指导一下

楼主(2021-05-10):
在观看threadx源码时,碰到一段代码没有懂,希望各位大佬能帮忙指导一下。    RSEG    FREE_MEM:DATA
    PUBLIC  __tx_free_memory_start
__tx_free_memory_start
    DS32    4
上面部分代码没有看懂,首先RSEG    FREE_MEM:DATA是定义一个数据段;但是含义是未使用内存起始地址。数据段中不是还有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么?
按照我的想法这个应该定义到链接文件的.bss段以后呀,类似于如下:
.bss : { *(.bss) }
.align32
__tx_free_memory_start = .
希望大佬们帮忙解释一下,感谢感谢(我使用的是IAR)

网友:
看了下map文件,ThreadX这么定义不对,要放到bss末尾
这么定义是个bug。

网友A:
解决办法比较简单,设置下IAR的ICF的文件

place in RAM_region    { last section FREE_MEM}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解决办法比较简单,设置下IAR的ICF的文件

place in RAM_region    { last section FREE_MEM};

感谢感谢,我找例程发现这个参数并没有使用,我自己也没想到这个参数可以使用的场景,在使用内存时,直接分配或者直接用静态、全局,感觉不需要用这个first_unused_memory,可不可以举例一下?

网友:
Keil的工程也变成这样了 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 也不在内存最后的位置了,thread_0_stack~thread_5_stack的内存地址也在这个后面。最早的threadx版本都是用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地址来一块一块的增加的,分配给每个线程或者消息队列等。demo例程里直接把thread_0_stack~thread_5_stack等定义成全局数组了,没有使用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地址。在这个函数中tx_application_define(void *first_unused_memory)传递进去的参数都没使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感谢,我找例程发现这个参数并没有使用,我自己也没想到这个参数可以使用的场景,在使用内存时,直接 ...

对,没有使用这个,并不觉得方便。

官方的玩法是这样:
/* Define what the initial system looks like.  */

void    tx_application_define(void *first_unused_memory)
{

CHAR    *pointer = TX_NULL;

    /* Create a byte memory pool from which to allocate the thread stacks.  */
    tx_byte_pool_create(&byte_pool_0, "byte pool 0", memory_area, DEMO_BYTE_POOL_SIZE);

    /* Put system definition stuff in here, e.g. thread creates and other assorted
       create information.  */

    /* Allocate the stack for thread 0.  */
    tx_byte_allocate(&byte_pool_0, (VOID **) &pointer, DEMO_STACK_SIZE, TX_NO_WAIT);

    /* Create the main thread.  */
    tx_thread_create(&thread_0, "thread 0", thread_0_entry, 0,
            pointer, DEMO_STACK_SIZE,
            1, 1, TX_NO_TIME_SLICE, TX_AUTO_START);

    /* Allocate the stack for thread 1.  */
    tx_byte_allocate(&byte_pool_0, (VOID **) &pointer, DEMO_STACK_SIZE, TX_NO_WAIT);

    /* Create threads 1 and 2. These threads pass information through a ThreadX
       message queue.  It is also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se threads have a time
       slice.  */
    tx_thread_create(&thread_1, "thread 1", thread_1_entry, 1,
            pointer, DEMO_STACK_SIZE,
            16, 16, 4, TX_AUTO_START);

    /* Allocate the stack for thread 2.  */
    tx_byte_allocate(&byte_pool_0, (VOID **) &pointer, DEMO_STACK_SIZE, TX_NO_WAIT);

    tx_thread_create(&thread_2, "thread 2", thread_2_entry, 2,
            pointer, DEMO_STACK_SIZE,
            16, 16, 4, TX_AUTO_START);

    /* Allocate the stack for thread 3.  */
    tx_byte_allocate(&byte_pool_0, (VOID **) &pointer, DEMO_STACK_SIZE, TX_NO_WAIT);

    /* Create threads 3 and 4.  These threads compete for a ThreadX counting semaphore.
       An interesting thing here is that both threads share the same instruction area.  */
    tx_thread_create(&thread_3, "thread 3", thread_3_and_4_entry, 3,
            pointer, DEMO_STACK_SIZE,
            8, 8, TX_NO_TIME_SLICE, TX_AUTO_START);

    /* Allocate the stack for thread 4.  */
    tx_byte_allocate(&byte_pool_0, (VOID **) &pointer, DEMO_STACK_SIZE, TX_NO_WAIT);

    tx_thread_create(&thread_4, "thread 4", thread_3_and_4_entry, 4,
            pointer, DEMO_STACK_SIZE,
            8, 8, TX_NO_TIME_SLICE, TX_AUTO_START);

    /* Allocate the stack for thread 5.  */
    tx_byte_allocate(&byte_pool_0, (VOID **) &pointer, DEMO_STACK_SIZE, TX_NO_WAIT);

    /* Create thread 5.  This thread simply pends on an event flag which will be set
       by thread_0.  */
    tx_thread_create(&thread_5, "thread 5", thread_5_entry, 5,
            pointer, DEMO_STACK_SIZE,
            4, 4, TX_NO_TIME_SLICE, TX_AUTO_START);

    /* Allocate the stack for thread 6.  */
    tx_byte_allocate(&byte_pool_0, (VOID **) &pointer, DEMO_STACK_SIZE, TX_NO_WAIT);

    /* Create threads 6 and 7.  These threads compete for a ThreadX mutex.  */
    tx_thread_create(&thread_6, "thread 6", thread_6_and_7_entry, 6,
            pointer, DEMO_STACK_SIZE,
            8, 8, TX_NO_TIME_SLICE, TX_AUTO_START);

    /* Allocate the stack for thread 7.  */
    tx_byte_allocate(&byte_pool_0, (VOID **) &pointer, DEMO_STACK_SIZE, TX_NO_WAIT);

    tx_thread_create(&thread_7, "thread 7", thread_6_and_7_entry, 7,
            pointer, DEMO_STACK_SIZE,
            8, 8, TX_NO_TIME_SLICE, TX_AUTO_START);

    /* Allocate the message queue.  */
    tx_byte_allocate(&byte_pool_0, (VOID **) &pointer, DEMO_QUEUE_SIZE*sizeof(ULONG), TX_NO_WAIT);

    /* Create the message queue shared by threads 1 and 2.  */
    tx_queue_create(&queue_0, "queue 0", TX_1_ULONG, pointer, DEMO_QUEUE_SIZE*sizeof(ULONG));

    /* Create the semaphore used by threads 3 and 4.  */
    tx_semaphore_create(&semaphore_0, "semaphore 0", 1);

    /* Create the event flags group used by threads 1 and 5.  */
    tx_event_flags_create(&event_flags_0, "event flags 0");

    /* Create the mutex used by thread 6 and 7 without priority inheritance.  */
    tx_mutex_create(&mutex_0, "mutex 0", TX_NO_INHERIT);

    /* Allocate the memory for a small block pool.  */
    tx_byte_allocate(&byte_pool_0, (VOID **) &pointer, DEMO_BLOCK_POOL_SIZE, TX_NO_WAIT);

    /* Create a block memory pool to allocate a message buffer from.  */
    tx_block_pool_create(&block_pool_0, "block pool 0", sizeof(ULONG), pointer, DEMO_BLOCK_POOL_SIZE);

    /* Allocate a block and release the block memory.  */
    tx_block_allocate(&block_pool_0, (VOID **) &pointer, TX_NO_WAIT);

    /* Release the block back to the pool.  */
    tx_block_release(pointer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