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407的DMA----FIFO阀值和突发模式问题求解

楼主(2021-05-10):
我看了DMA的FIFO和突发模式的介绍,感觉有点不理解,云里雾里的,看了FIFO阀值配置,我认为的是:
1、每个数据流都有一个4个word的FIFO。
2、每个FIFO的阀值都可以设置为1/4 ,1/2 ,3/4 还有 1。所以它的阀值配置可以从1个word~4个word。
3、DMA的数据流的通道的存储器突发模式或者是外设突发模式可以设置为1/4/8/16个节拍突发。

那么如果我把存储器数据长度设置为1个byte,而外设的数据长度是一个外设(32bit)数据寄存器。DMA的方向设置为存储器→外设,
然后开启FIFO,设置节拍突发为4,(4个节拍一次突发),问题来了:
1、我的FIFO的阀值是设置为1/4才正确吧?
2、如果我把阀值设置为1/2或者3/4或者1,那么会出现什么问题了?
3、为什么目标地址的数据长度最大是32比特,而FIFO可以设置成32/64/96/128比特了!(难道是为了以后兼容??)
4、最不能理解的一个是,如果我配置了FIFO阈值为1/4的时候,如果发送或者读取数据不足4个字节的时候会发生什么?

网友:
这个有个表格说明的,不能随便设置。

楼主:
硬汉哥什么时候来个详解呗,手册上看得云里雾里,理解不透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什么时候来个详解呗,手册上看得云里雾里,理解不透阿

这个表格最重要的就是理解节拍的含义:

节拍就是DMA的一次数据传输,比如8个节拍的一次突发就是指:一次突发,连续传输8次数据。

突发传输和FIFO的配合是DMA自动完成的,也就是这个表格支持的配置选项,禁止的方式,切勿配置。

楼主:
硬汉哥,那比如我的突发传输和FIFO按照表格配好了(16个节拍的一次突发和 FIFO_FULL)
按理说,一次突发,连续传输16个字节的数据,但我实际送进去的数据不足16个字节会怎么样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那比如我的突发传输和FIFO按照表格配好了(16个节拍的一次突发和 FIFO_FULL)
按理说,一次突发,连 ...

各种情况,手册里面都要说明,你可以看下。

楼主:
烦请硬汉哥截个图,看了一圈好像没看到

网友(2023-10-10):
https://shequ.stmicroelectronics ... p;extra=#pid2634070
这个ST社区的帖子,介绍了一下,可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