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请教一个问题:如果只是使用任务调度功能,是使用uCOSII还是使用uCOSIII效率高呢?

楼主(2021-05-10):
如题,请各位大虾指教,谢谢前提,只使用其任务调度功能,其他功能不用,使用哪个系统更加高速和稳固。

网友:
【持续更新】RTX, uCOS-II, FreeRTOS embOS, uCOS-III的实时性对比[RTX完爆其它OS]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531&fromuid=58

网友:
uCOS II已经不再发展。uCOS III任务优先级可以相同(这个很实用),也可以避免优先级反转。
长远来看,选用uCOS III

楼主:
非常感谢,长期以来在困惑和纠结中度过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