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103字库编码问题

楼主(2021-05-11):
请教一下,有没有小点的Unicode字库,或者可以通过工具生成,可以放在单片机里面,通过接收对应的Unicode编码比如:5B575E93-- 对应--字库,通过串口输出中文。

网友A:
emWin的FontCvt比较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Win的FontCvt比较方便。

谢谢,不知有么有其它方法。或者转成ascii之类发出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不知有么有其它方法。或者转成ascii之类发出。

当然你也可以继续使用GBK字库软件,程序里面做个Unicode和GBK互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