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,删除一个任务前,怎么先判断这个任务是否存在?

楼主(2021-05-11):
就是想实现:如果有这个任务,就删除,没有就不删除。谢谢!

网友A:
设置句柄比较方便,删除了,句柄就置为NUL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设置句柄比较方便,删除了,句柄就置为NULL

怎么理解?是指  任务句柄task_Handler ,如果用了删除任务函数vTaskDelte(task_Handler)的话,task_Handler会等于NULL吗??

网友(2023-08-17):
if(Task_Handler){vTaskDelete(Task2Task_Handler);//任务1执行5次删除任务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sk2Task_Handler = NULL;

网友:
if(Task_Handler){
  vTaskDelete(Task_Handler);
  Task_Handler = NULL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