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] 头疼,请问BIN文件或HEX文件如何加入版本信息

楼主(2021-05-11):
做IAP功能,为避免程序烧录不匹配,需要在bin文件里边加入版本信息,但是不晓得如何加。希望论坛大佬指导下,用__attribute__么?

网友A:
弄个python文件 编译完成后运行python命令 我就是这样搞的。。。
具体的自己简单学一下
当然 用win32写个exe 也可以

网友:
我们是写在文件最后固定的几个字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弄个python文件 编译完成后运行python命令 我就是这样搞的。。。
具体的自己简单学一下
当然 用win32写个 ...

哈哈哈 这样也行。是个思路,多谢

网友B:
放在xxx.S启动文件是最方便的,参考我们H7-TOOL的APP方案:

网友C:
把版本信息存EEPROM中,读取版本信息进行比较,不行的话,就显示错误信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放在xxx.S启动文件是最方便的,参考我们H7-TOOL的APP方案:

方法这么多,我今天在ld文件内改地址了,也可以。
.isr_vector :
  {
    . = ALIGN(4);
    KEEP(*(.isr_vector)) /* Startup code */
    . = 0x400;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设置地址偏移为0x400,起始地址为FLASH的值0x8000000 */
    . = ALIGN(4);
  } >FLASH

  /*设置常量到指定地址*/
  .deviceinfo :
  {
          *(.info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fo段从.位置开启排列  */
          . = ALIGN(4);
  } >FLASH
改动只有这些,接下来就是用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info")))这个命令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把版本信息存EEPROM中,读取版本信息进行比较,不行的话,就显示错误信息。

多谢。已经在flash内指定地址了,方法恢复给硬汉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方法这么多,我今天在ld文件内改地址了,也可以。
.isr_vector :
  {

这种方式其实有弊端,编译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独占一大片区域的情况。

网友B:
MDK和IAR的玩法如下:

使用STM32内部Flash模拟EEPROM务必告诉编译使用的扇区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687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DK和IAR的玩法如下:

使用STM32内部Flash模拟EEPROM务必告诉编译使用的扇区

我去参考下

网友:
这个很简单啊,中断向量表里面,找个空位写入版本号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