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隔离微弱的电压信号??

楼主(2021-05-11):
应为需要过传导干扰实验 需使用双电源 将运放和单片机 隔离开  信号那边怎么处理啊  求大神指点一下

网友:
转成数字隔离比较方便,

模拟隔离,可选的少,此贴:

ADI2020数字隔离器件选型手册,USB,SPI,485,CAN,I2C等等一应俱全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812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