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LW8032电能计量芯片电路中的锰铜丝接法问题

楼主(2021-05-12):
看不懂这个地方为什么连接个地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搞错了。

网友A:
没搞错,这是热地,这在电表中很常见。就是说,系统的地是挂在火线上的,计量电压是通过N线的高阻值电阻分压后得到低电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搞错,这是热地,这在电表中很常见。就是说,系统的地是挂在火线上的,计量电压是通过N线的高阻值电阻分 ...

如果电源模块是隔离的,应该怎么做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搞错,这是热地,这在电表中很常见。就是说,系统的地是挂在火线上的,计量电压是通过N线的高阻值电阻分 ...

网友B:
不隔离就是为了低成本,隔离不是这个搞法,隔离要用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采集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隔离就是为了低成本,隔离不是这个搞法,隔离要用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采集信号

网友(2021-06-29):
引用 网友B:
不隔离就是为了低成本,隔离不是这个搞法,隔离要用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采集信号

如果我的电源是隔离的,但是还需要用不隔离的方式采集电压怎么整呢,是不是我把隔离的电源的输出GND
接到零线或者火线上,这样,我的EMC能过吗,安规这方便先不考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