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ua] V2.05固件增加lua文件操作API

楼主(2021-05-12):
实现2个API函数:
1) 列举目录文件
     f_dir(path)   -- 参数为完整目录字符串

2) 读文件内容 (一次最大读 16KB)
    f_read(filename, offset,  read_bytes)  --文件名, 偏移地址, 读取长度
    返回: 实际读取的文件长度

例子1:
执行下面的lua语句,将查看 fix_data.lua 文件的内容
f_dir("0:/H7-TOOL/Programmer/LuaLib")
print()

bytes, bin = f_read("0:/H7-TOOL/Programmer/LuaLib/fix_data.lua", 0, 16 * 1024)
print("实际长度:", bytes)
print("文件内容:")
print(bin)  --文本文件直接print,二进制文件用 print_hex

执行结果:
当前目录:0:/H7-TOOL/Programmer/LuaLib
属性        |  文件大小 | 长文件名
(0x32)文件         7515  fix_data.lua
(0x32)文件         7354  machine_if.lua
(0x32)文件        30561  prog_lib.lua
(0x16)目录            0  encrypt

实际长度: 7515.0
文件内容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 文件名 : fix_data.lua

....... 略 ........

范例2:读取二进制文件

f_dir("0:/H7-TOOL/Programmer/User/TestBin")
print()

bytes, bin = f_read("0:/H7-TOOL/Programmer/User/TestBin/4k.bin", 0, 16 * 1024)
print("实际长度:", bytes)
print("文件内容:")
print_hex(bin)  --打印二进制数据

楼主:
增加这个接口的目的:

有客户要求用 lua 实现对HMI串口屏的数据更新,他的下载协议是厂家自定义,希望用lua来实现脱机下载。

网友A(2021-07-13):
引用 楼主:
增加这个接口的目的:

有客户要求用 lua 实现对HMI串口屏的数据更新,他的下载协议是厂家自定义,希望用 ...

已经在使用了,附上小程序,大神们看看有没有错误,欢迎指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经在使用了,附上小程序,大神们看看有没有错误,欢迎指出

这个做的还真不错,可以

楼主:
看了下,写的很紧凑。不到100行就实现了。
如果不介意的话,我将他收藏到TOOL的缺省lua文件中,分享给大家。
更名为: HMI串口屏数据更新(网友nnqtdf分享).lua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下,写的很紧凑。不到100行就实现了。
如果不介意的话,我将他收藏到TOOL的缺省lua文件中,分享给大家 ...

可以的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下,写的很紧凑。不到100行就实现了。
如果不介意的话,我将他收藏到TOOL的缺省lua文件中,分享给大家 ...

升级了一下,支持3种下载速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升级了一下,支持3种下载速度

谢谢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