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LISTVIEW控件如何设置滚动条的宽度和高度?

楼主(2021-05-12):
LISTVIEW控件如何设置滚动条的宽度和高度?有了解的小伙伴们吗?

网友A:
可以GUI_Init函数后设置滚动条全局默认

也可以,附加滚动条到listview上单独设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GUI_Init函数后设置滚动条全局默认

也可以,附加滚动条到listview上单独设置。

谢谢!设置滚动条全局默认好了。

网友B:
hScrollbar =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(hItem, SCROLLBAR_CF_VERTICAL);
SCROLLBAR_SetWidth(hScrollbar, 40);

不用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