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USB通讯bulk和interrupt端点包大小的有一些疑惑

楼主(2021-05-13):
我看一个别人的产品,用的GD32F103,端点情况是2个interrupt(out和in),2个bulk(out和in),按照资料,高速下interrupt每包最大是1024个字节,bulk是64字节,
那这个产品能发1050个字节的包,是怎么实现的,想不通。还是说这个1050个字节的包,其实是分成几个包发的
具体看下面2个图片。

还有就是这个产品MCU usb 端点里描述interrupt是每包最大16个字节,bulk是每包64字节,,是不是上位机实际可以不按这个 要求下发,只要MCU按照实际的收发数据就行

以上2个问题看看有没有USB高手能指点下,感激涕零

端点情况

端点情况

抓到的数据

抓到的数据

网友:
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,在端点描述符中,设置了这个maxsize后,主机会读取这个值,在之后的收发过程中,如果超过这个值,将会进行分包发送,比如设置的1023,发送了1025,啧分成1023+2发送,接收同理。mcu这边,设计的时候,看usb硬件管道是如何设计的了,st采用的是ram base的形式,有些usb ip采用的是fifo的形式,一般是64或者512,所以这个包长也限制了mcu这边一次发送的最大长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