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Github Desktop网页登陆,怎么登陆

楼主(2021-05-13):
新装了电脑, 下了Gitbhub Desktop, 新版本不支持 用户名&密码登陆
只能是 图2一样的网页登陆.  网页端登陆之后,没有任何反应,
Github desttop 还是 无限等待网页反馈,   而实际上,浏览器已经登陆了.    试验过 IE &EDGE&Chrome  都一样.

有谁知道怎么解决?

网友A:
我用的2.6.6, 正常。

改天也测测新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2.6.6, 正常。

改天也测测新版。

网页登陆怎么都不行.   我还是 用  Git bash命令里面 直接配置 远程库地址.   然后强制推上去了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网页登陆怎么都不行.   我还是 用  Git bash命令里面 直接配置 远程库地址.   然后强制推上去了.

网页版的很少出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