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求教控制方法或思路

楼主(2021-05-14):
此帖子发在此处不一定合适,请版主谅解。

求教说明:
检测流量:I = Q * V
物料从A点到B点时间,约10多秒,随V变化
控制器计算流量误差:e = P - I
通过误差来调剂阀门开度,及皮带速度,达到稳定流量 I

问题:
物料调节在A点,流量检测在B点,有10多秒的时间差
检测与调节严重滞后,控制不稳定

求教:控制方法,求思路

网友A:
有点像以前做过的一个项目,斗轮堆取料机自动化作业。你这个检测点太离阀太远了,要往前移。可以使用串级pid,将阀门角度,皮带速度和最终流量联立控制方程。内环角度,外环速度。建议查询一下串级pid控制的案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点像以前做过的一个项目,斗轮堆取料机自动化作业。你这个检测点太离阀太远了,要往前移。可以使用串级pi ...

谢谢建议

网友:
级联PID控制,选一个适当的模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