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IDE] Eclipse里编译提示8秒多,实际卡住1分钟,请教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1-05-14):
21:58:17 Build Finished. 0 errors, 0 warnings. (took 8s.885ms)

新笔记本,5800H,台式机编译2分钟,换到这个环境,用同一版Eclipse IDE for Embedded C/C++
不打开它,用命令行make all编译速度正常,10秒左右。
打开它,Clean后Build,编译选项设的-j8,界面卡住,看资源管理器就单线程跑满了。
诡异,台式机没这个问题,4线程会跑满。

求解?

网友:
所有线程都拉满,这个应该可以设置的,

像MDK,IAR,Embedded Studio都可以设置,CubeIDE应该也可以的。

楼主:
已解决,更新一下就可以了,可能不支持复制到别的电脑用,不是很绿色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,更新一下就可以了,可能不支持复制到别的电脑用,不是很绿色

谢谢告知原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,更新一下就可以了,可能不支持复制到别的电脑用,不是很绿色

更新什么??什么操作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