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MX] STM32CubeMx配置STM32F429 SDIO 4bit 模式与RCC冲突的问题

楼主(2021-05-15):
使用STM32CubeMx配置STM32F429 SDIO时,使用SD 4bit  Wide bus模式会与RCC冲突,强行生成代码执行到RCC初始化那会死掉,只能使用SD 1bit模式。论坛中V6开发板是按照SD 4bit  Wide bus模式用了MCU的6个管脚进行的接线,可能是使用了SD 4bit  Wide bus的模式,请问有人知道是如何解决SD 4bit  Wide bus与RCC冲突的。

网友A:
V5,6,7都是用4bit模式。
CubeMX提示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5,6,7都是用4bit模式。
CubeMX提示什么?

论坛上不能显示图片。

RCC: Partly disabled conflict with :
SIDO: Mode SD 4bit Wide bus

TIM3上有同样的警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论坛上不能显示图片。

RCC: Partly disabled conflict with :

参考我的试试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你的参考例程没有问题,是我的STM32CubeMX没有设置好。

网友(2022-12-08):
我的也出现了这个,你是怎么解决的?我是准备复现另外的一个问题,结果就这个样子

网友:
刚才又仔细看了一下,这个没啥问题,它只是提示利有些功能冲突禁用,实际上如果没用上这个功能,就不会有影响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