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固件] H7-TOOL的APP固件升级至V2.05,上位机升级至V2.05,支持CAN助手,新增华芯微特SWM和杰发科技AC78X脱机烧录(2021-05-16)

楼主(2021-05-16):
说明:
1、增加CAN助手功能。
2、串口助手中新增串口示波器功能。
3、lua增加CAN接口API。
4、lua增加读文件接口API, f_read, f_dir。
5、DS18B20温度表,增加数据传送到PC机串口助手的功能,PC机可记录和展示曲线。
6、新增华芯微特SWM0x0、SWM1x0、SWM2x0、SWM3x0系列芯片烧录
     新增AutoChips(杰发科技)AC780x、AC781x系列芯片烧录

H7-TOOL所有资源汇总(含操作手册)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9934

升级说明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5600

PC机软件:
升级PC软件到V2.0.5

新增华芯微特脱机烧录支持:

新增AutoChips(杰发科技)脱机烧录支持:

串口助手中新增串口示波器功能:

lua增加读文件接口API, f_read, f_dir

DS18B20温度表,增加数据传送到PC机串口助手的功能,PC机可记录和展示曲线。
支持5路波形展示。

CAN助手功能:
1、支持经典CAN和CANFD。
2、支持lua脚本对数据解码和分窗显示。
3、支持在发送面板直接输入lua语句控制发送逻辑。
4、支持汽油车ODB解码器。

当前支持的脱机型号:

更新记录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发布日期: 2021-05-14
PC软件版本: V2.0.5
STM32_APP固件版本: V2.05
STM32_BOOT固件版本: V2.02 【无变化】

【PC软件】V2.0.5
1.只允许开启一个exe
2.增加CAN助手功能
3.串口助手中新增串口示波器功能

【EMMC磁盘文件】
  - 新增华芯微特SWM0x0、SWM1x0、SWM2x0、SWM3x0系列芯片烧录
  - 新增AutoChips(杰发科技)AC780x、AC781x系列芯片烧录

【App固件】V2.05
1. 实现CAN监视器功能,PC机增加了CAN助手功能
2. lua增加CAN接口API
3. lua增加读文件接口API, f_read, f_dir
4. DS18B20温度表,增加数据传送到PC机串口助手的功能,PC机可记录和展示曲线
5. 调整USB HID两个任务的优先级,解决示波器开启时,DAP-Link HID下载失败问题
6. 解决串口监视器界面参数设置菜单乱码问题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发布日期: 2021-04-23
PC软件版本: V2.0.4
STM32_APP固件版本: V2.04
STM32_BOOT固件版本: V2.02 【无变化】

【PC软件】V2.0.4
1.简化DAC发生器的操作步骤,输出电压和电流时自动切换到无波形状态。
2.优化LOG显示代码,在修改文本期间禁止绘图,大幅度提高lua print的打印显示速度
3.LOG窗口TMemo控件最大只有64K字节容量,程序已加限制,超过64K将清空.
4.对不支持OB区操作的芯片,将OB相关编辑框颜色设置为灰色
5.帮助菜单中增加本地说明书的链接
6.串口助手窗口显示字体换为等宽的黑体,HEX格式显示时,自动32字节换行并对齐

【EMMC磁盘文件】
  - 新增南京沁恒CH32F103系列芯片烧录
  - 新增华大HC32L136、HC32F030、HC32F14系列芯片烧录(不支持串口ISP解锁)
  - 新增CKS32系列芯片烧录(CKS32F0xx、CKS32F1xx)
  - 解决APM32F030连续烧录时一会儿成功一会儿的失败问题,修改缺省配置参数
    烧录完毕执行断电重启, 断电时间300ms.
  - MM32所有的lua文件都整理下,设置好缺省值(时钟延迟\复位模式\最优的校验方式)
  - 完善nRF52系列芯片的缺省配置参数(烧录完毕断电,时钟延迟设置2)

【App固件】V2.04
1. 解决RTT Viwer, PC端不支持UTF8切换通道的BUG. Byte_UTF8_to_GB()
2. STM8S 烧录问题(AC6语句优化导致的问题)
3. 解决灵动MM32选择全片擦除时, 需要第2次烧录才成功的BUG(擦除后要重新init)
4. 屏幕类型缺省参数设置为2.0寸
5. 串口助手HEX格式显示时,自动32字节换行并对齐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网友:
及时雨,正准备调试CAN

网友A:
canfd的长度只有0,1,2,3,4,5,6,7,8,12,16,20,24,32,48,64这几种,没有9-15的长度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nfd的长度只有0,1,2,3,4,5,6,7,8,12,16,20,24,32,48,64这几种,没有9-15的长度。。。。

没问题啊,你是不是把标签0-15看成长度了。。。

网友A:
我的测试结果,我自己都懵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测试结果,我自己都懵了

啥问题?

网友B:
2.05的源代码开放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.05的源代码开放一下

最2.X新版源码还没有开源,仅提供固件,还需要再更新几个小版本,现在还有几个开源问题没有解决(需要把代码从RTE环境独立出来),待解决后,会第1时间分享代码给大家的。

网友:
66666,辛苦了,希望下次更新 赛元微 51芯片的下载支持

网友C:
华大MCU 无法实现读保护,针对华大MCU,实际用途不大,还得依赖于华大自己的编程器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华大MCU 无法实现读保护,针对华大MCU,实际用途不大,还得依赖于华大自己的编程器啊

是的,华大的SWD读保护不好整,官网什么资料都没,得买个他们的下载器一点一点扣才行,太耗精力了,暂时先不再上面耽误时间了,以后有精力再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