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关于mdk5的行号宽度设置

楼主(2021-05-17):
请教大家,这个宽度哪里可以设置?

网友:
这个还真不知道哪里可以设置,没改过这东西
这个里面试了试没啥用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个问题,应该不可设置。

网友A:
行号可以取消,把“show line numbers”的勾勾取消就可以。
另外,我这边看到的那个空间比较小,你那个黄色的区域那么宽比较离谱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行号可以取消,把“show line numbers”的勾勾取消就可以。
另外,我这边看到的那个空间比较小,你那个黄 ...

DEBUG时候才会那么宽,手贱,不知道哪里动到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EBUG时候才会那么宽,手贱,不知道哪里动到了

有个万能的方法,
window->reset view to defaul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