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] STMH7通讯读写数据大小

楼主(2021-05-17):
请问使用STM32H7的USB最大只能发送256字节的数据,想要发送512字节的数据应该如何修改。

网友A:
HS还是FS,那种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S还是FS,那种模式

HS的FS模式,使用的内部PHY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HS的FS模式,使用的内部PHY

用的什么传输模式,控制,中断,批量还是同步?
只有同步模式支持最大1023字节,其它模式每次最大64字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什么传输模式,控制,中断,批量还是同步?
只有同步模式支持最大1023字节,其它模式每次最大64字节 ...

用的批量模式,发送256字节以内都是没有问题的,当发送大于256字节时实际发送出去得到数据只有256字节,OTG_DTXFSTSx寄存器的大小会莫名其妙的变成0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