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坛友,这个放大电路应该怎么算?

楼主(2021-05-17):
请问一下坛友,这个放大电路应该怎么算?3脚固定为2.5V,5脚的输入电压会有变化,放大倍数应该怎么算

网友:
哪里是输入。2脚是输入?还是做跟随器用

网友:
G = R2/R1

网友:
这就是个典型的反相放大电路。 放大倍数是-R2/R1。只不过,那个2.5V成了一个偏置电压,给输出提供了一个平移的电平。
你也可以学习一下pspice这种仿真工具,可以查看到所有点的电压电流什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