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/FDCAN] STM32H7的can1 can2都开启了,如何实现can1,can2的ram 平分

楼主(2021-05-18):
各位大佬,在作 stm32h7 can功能调试是有点疑问,暂时没在到根据,
应为我用的场景是 can1 can2都开启了,所以希望当前can1,can2的ram 平分。

1:网上基本查到can2的
RAMOffset应如下设置, 实际测试 RAMOffset = 0x600,  怎么不是 2560*4/2  的平分呢?FDCAN2_Handler.Init.MessageRAMOffset = FDCAN1_Handler.msgRam.EndAddress-SRAMCAN_BASE

2:还有一个细节。 64个过滤器我也想平分
    除了RAMOffset需要注意外,下面的
    FDCAN2_Handler.Init.ExtFiltersNbr 必须赋值为64,系统数据进入才ok,
    没有找到 FDCAN2_Handler.Init.ExtFiltersNbr 必须赋值为64的依据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FDCAN1_Handler.Init.ExtFiltersNbr       = 32,
    FDCAN1_Handler.Init.RxFifo0ElmtsNbr     = 0,
    FDCAN1_Handler.Init.RxFifo0ElmtSize     = FDCAN_DATA_BYTES_8,
    FDCAN1_Handler.Init.RxFifo1ElmtsNbr     = 32,
    FDCAN1_Handler.Init.RxFifo1ElmtSize     = FDCAN_DATA_BYTES_8,

    FDCAN2_Handler.Init.ExtFiltersNbr       = 64,
    FDCAN2_Handler.Init.RxFifo0ElmtsNbr     = 0,
    FDCAN2_Handler.Init.RxFifo0ElmtSize     = FDCAN_DATA_BYTES_8,
    FDCAN2_Handler.Init.RxFifo1ElmtsNbr     = 32,
    FDCAN2_Handler.Init.RxFifo1ElmtSize     = FDCAN_DATA_BYTES_8,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网友:
采用CMSIS-Driver方案,一目了然

STM32H7 FD CAN中消息RAM在CAN1和CAN2上合理分配方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560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