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matlab实现FFT正变换和逆变换, matlab的逆变换效果真是完美

楼主(2021-05-18):
代码:
Fs = 1024;              % 采样率
N  = 1024; % 采样点数
n  = 0:N-1;           % 采样序列
t  = 0:1/Fs:1-1/Fs;     % 时间序列
f = n * Fs / N;          %真实的频率

x = 1.5*sin(2*pi*20*t+pi/3) ;  %原始信号
y = fft(x, N);    %对原始信号做FFT变换
z = conj(y);     %对转换结果取共轭

subplot(2,1,2);
z = fft(z, N);     %再次做FFT
k = conj(z);      %对转换结果去共轭
plot(f,  real(k));  %绘制转换后的波形
title('FFT逆变换后的波形');

subplot(2,1,1);
plot(f,  x);       %绘制原始波形
title('原始波形');

楼主:
傅里叶反变化:调用FFT的例子计算IFFT
将FFT的结果取共轭,然后再次调用FFT,将结果取共轭。将所得结果除以N就是所要
void conj(complex *xx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数据取共轭
{
        int i;
        for(i=0;i<size_x;i++)
        xx[i].img=-(xx[i].img);
}
void ifft(complex *xx)
{
        int i;
        conj(xx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FT变换后的X(k)取共轭
        fft(xx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FT变换
        conj(xx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变换后的结果再次取共轭
        for(i=0;i<size_x;i++)                  //将所得到的结果除以N 就是所要的原始数据
    {
          xx[i].real=xx[i].real/size_x;
          xx[i].img=xx[i].img/size_x;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