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PU] 请问H743的MPU应该如何配置??

楼主(2021-05-19):
不太懂MPU怎么配置才是正确的,我使用H743+SDRAM+NAND,跑FREERTOS+EMWIN,发现MPU配置不正确的话,会导致死机现象,那么它应该如何配置呢?另外还有其他的配置方面的可能性,会导致死机吗?

网友A:
H7配置MPU主要是配置Cache。初次使用阶段,用的不顺手,直接关闭就好了。另外出了问题先锁定问题原因。是硬件异常还是什么。如果硬件异常了又是哪方便问题。

MPU和Cache的配置可以看下我们V7板子BSP驱动教程的MPU和Cache章节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网友:
你nand flash用的fatfs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7配置MPU主要是配置Cache。初次使用阶段,用的不顺手,直接关闭就好了。另外出了问题先锁定问题原因。是硬 ...

i-cache开,d-cache关是不是就可以,没有影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7配置MPU主要是配置Cache。初次使用阶段,用的不顺手,直接关闭就好了。另外出了问题先锁定问题原因。是硬 ...

因为我还要刷波形,关闭了CACHE,刷波好像就慢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因为我还要刷波形,关闭了CACHE,刷波好像就慢了。

合理配置即可。

网友B:
开了Cache,屏幕经常会抖一下,不开倒是正常,但是感觉不开好像亏了1个亿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开了Cache,屏幕经常会抖一下,不开倒是正常,但是感觉不开好像亏了1个亿。

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:

STM32H7驱动LCD抖屏,另藏玄机,保证你想不到^_^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139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:

STM32H7驱动LCD抖屏,另藏玄机,保证你想不到^_^

是我的错,我的SDRAM只有16M。另外,HAL_UART_ReceiverTimeout_Config这第2个参数怎么计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