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【问】RTX4 事件标志 HardFault

楼主(2021-05-19):
RTX4 事件标志在A任务执行os_evt_set置位,在B任务os_evt_wait_and中执行H事件是OK的,但是在执行H事件后再次想执行H事件,就在B任务执行os_evt_set置位就会进入 HardFault。
一件事情想多次重新执行,如何实现比较好

网友:
A和B设置不同的标志位,但都执行H事件是否正常,这个都不正常的话,程序有点问题了。